楼主(2007-09-23):
FX2N系列的PLC与多个特殊功能模块连接时,需要用甚么连接电缆??

直接用FX0N-65EC吗??
如何将多个特殊功能模块同时连接在PLC的右边?

网友A:
全部在右边
一般AD或DA不用电缆
特殊模块最多8个

网友B:
基本上都是自带的,直接连接就可以

网友C:
主单元右侧,模块右侧有个盖子,打开后里面有个接口。

网友D:
不需要电缆;
一个一个串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