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3):
我公司有两台设备热继电器均出现问题,特请教高手.第一台电机功率37KW4极,输出接齿轮减速箱控制设备,采用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接在相线中且接在主接触器下面,这样启动时也有作用,可以得知电流应盖是43A左右,使用JR36-63(范围40-63A)的热继电器整定在45A,启动能正常,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动作.增大电流至63A,都还动作,我设备上有电流表,电机运行电流在70A左右,电流表的指示值是校对过的,实在没有办法将热继电器换成JR36--160(范围53--85A)且整定在65安以上才没动作.热继电器肯定在相线中(非常肯定),请教这是热继电器的问题吗?第二台设备是一台18.5KW-4的风机.热继电器也接在相线中电流应该是21A,因风机的启动时间较长要在1分钟才能启动,21A的电流无法启动要到45A才能启动,这样热继电器在正常运行时就没有用了,总不能启动完成后调回21A吧?请教各位这两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第一台电机功率37KW4极,额定电流你怎么算出来的是43A? 应该在70A左右,你若选JR36-63(范围40-63A)的热继电器,则应该接在三角形运行接触器下。

楼主:
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线电流74A相电流43A,热继电器装在主接触器下所以最高43A,三个接触器分别是,主接触器\三角型\星型接触器.一次接线是这样的,三相线经空开连接两个接触器(主接触器\三角型)主接触器下接热继电器到电机,三角形接触器下直接到电机和星型接触器,星型接触器的另一端短接.

网友A:
(主接触器下接热继电器到电机)  这就是线电流吗,你还是将线电流和相电流搞错了,你从新调整一下试试看。

网友B:
概念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就混淆了,呵呵,我不知道什么线电流 相电流的,所以就不会出错,HOHO

网友C:
问题是三角型接触器的下侧电源线接在热继电器的上侧还是下侧?

网友D(2008-10-25):
风机水泵类负载的星三角启动中18.5KW的用JRS2-25/Z-25A,37KW的用JRS2-63/F-57A,热继电器放在相回路中!我们设计了多年的没问题!

网友E:
第一个问题:热继电器的质量有问题   建议不要使用德立西的,杂牌子也不要用,用正泰的,
    用全称是------上海人民电器厂   的(不是上海人民电器集团的),用ABB的。
第二个问题:可以简单的用一个旁路接触器     启动时旁路热继电器    启动结束时退出   建议风机用变频,可以节能很多,效果明显,电流下降不小,很快收回变频成本,而且变频可以屏蔽风机的震动频率,例如:假设风机在31--35hz 时有震动,设定变频器直接跳过此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