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3):
如题:两个24vDC开关电源输出并联,将会导致什么后果?为什么?

一个项目,别人在实际使用中烧坏了触摸屏,和PLC。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没有什么后果吧,就是容量增大一倍

网友B:
有整流二极管的反向截止作用,可以并联,电压稍高的提供电流较大

网友C:
条件不全

网友D:
如果一个电源坏了,是不是另外一个电源对坏的电源相当于加上了反向电压,会不会收到影响呢?

网友E:
有二极管应该没事吧!

网友F(2007-10-30):
呵呵;有专用的可以并联使用的电源;
一般的电源是不推荐并联使用的;

网友G:
两个电源+极各串足够电流电压的二极管即可!如电压嫌稍低,调节开关电源的调压电位器,一般都有的!如没有就改变取样电阻的值!

网友H(2008-02-20):
能并联的电源内部设计了均流电源,这样两个电源工作时电流是相等的,没有此电路并联使用时会导致开关电源返馈回路振荡。

网友F:
呵呵;也没有必要2个并在一起呀;
不行换个大点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I(2013-03-11):
就是因为2个电源,所以烧坏了HMI和PLC!!实际应用中,很难保证2个电源电流对等,所以2个肯定会有电势差,产生震动,烧毁被提供电源的元器件!!切记,不能并接。

网友J:
要看实际的使用情况了, 厂家一样 各参数一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功率会增加,
就怕启动的瞬间哦

网友K:
开关电源可以看作是输出近似等效的直流电源(有稍许纹波但不影响使用)。你自己想 两个电压相同的直流电源并联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F:
这款是OMRON专用的支持并联型开关电源;

网友L:
直接用一个电源 不好吗

网友F:
除了这种专用型的之外,一般的电源不要并联使用,有二个电源就把负载分开使用,要不就花钱买个功率大的电源换上,国产的就算200W一个开关电源也值不了多少钱,因为这个烧毁了设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