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投"老信"博客文章一票!

楼主(2007-09-23):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injihua

网友A:
好文章,通俗易懂有大用!值得投.
似是而非的事情随它去!

网友B:
信老师在吗
信老师怎么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 看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老师怎么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看到了么?
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线圈引线短接后,可以当作鼠笼式电动机使用.[/
size]

网友C(2007-11-20):
信老师,我下载的进相器图纸是DWG文件,如何打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老师,我下载的进相器图纸是DWG文件,如何打开,谢谢
安装CAD软件即可.

网友D:
请信老师指点:
我使用的是两线制压力传感器两个4—20ma(泵的吸入和排出),通过PLC模拟量 传送到压力表上,但压力表盘上并无要求的数值,排除了模块损坏,传感器没有坏也不受变频器干扰,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很有可能是没有给两线制压力传感器提供工作电压所致.把你的接线方式贴出来再帮你看看.

网友E(2007-12-21):
去看看了,感觉内容不错
就是版面风格不好,一页显示的内容太多了

网友F(2008-05-30):
前辈:能否给一个pt100温度传感器与plc的接线图!谢谢
       我在做毕业设计:基于plc的塑料熔融温度控制系统。有好方法请传授!谢谢

网友F:
信老师,怎么没给回复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能否给一个pt100温度传感器与plc的接线图!谢谢
我在做毕业设计:基于plc的塑料熔融温度控制系统。有好方法请传授!谢谢
信老师,怎么没给回复 ?

你让我怎样回答?
首先你把你的思路讲清楚后,才能给你提示。否则你的毕业设计恐怕太轻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