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3):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出:实际电流=电机额定功率*2。

网友A:
实际和铭牌有些差异,但电机长期工作在功率*2的电流下,是应该没门题的 ,我在实际中也是这样算得.以上说法我认为是正确的.

网友B:
请问:铭牌上标的应该是额定电流吧?那么额定电流是线电流呐还是相电流啊?

网友C:
晕死
我说你也不能这么教别人吧
你说的电流等于功率*2好像只低压电机是的对于高压的像六千伏、十千伏好像就不是了

网友D:
一般都用来估算380的电机.楼主当然正确.

网友E(2008-06-19):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