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PLC控制

楼主(2007-09-23):
  我厂行车比较多,有的车辆设有主钩盘,而且电气线路复杂,查找问题时间长,严重影响了
生产,据此我们工段研究采用PLC控制.并由我进行电气设计,经过紧张工作.开发了我厂第一台使用PLC控制的行车,在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效果很好.如大伙有什么问题想与我交流,可与我联系.

网友A:
PLC对行车进行控制,这在行业里早就用上了。
如果你有特别的看法,就在论坛里跟大家分享

网友B:
PLC在行车上不实用,第一,环境不好,行车一般都用重工业的地方比较多,重工业的环境不是太好。第二,行车的控制简单,只是几个正反转电路,(好一点的,有上下超速保护,重量保护,钢丝绳断的检测),用PLC有一点浪费,并不用取带一些硬件。第三,因为行车的正反转比较频繁,这样的话,接触器就会容易吸死,如果外部没有接互锁的话,就会出现短路现象。(现在好一点的行车都是用变频器的,就不用考虚这一点,不过,PLC在有变频器的行车上面好像起不到什么用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请大家指点!

楼主:
这里我要说一下,大伙说的也都有道理,我们到这里,就是相互探讨,互相学习.我们工段之所以这样改.有它的目的.第一,我厂属于治金行业,目前行车较多,而维修人员少.第二,行车来自不同厂家品种多.第三,所改行车是有目的的.主要是针对20吨的,电气复杂的.象5吨的是没有改的价值的.第四,改完的20吨行车,不但线路简单,而且具有监视功能,给维修带来很大的方便.以上是我个人看法,不代表公众思想.希望大伙来此论说.

网友C(2007-11-14):
不知大家是如何看待遥控器的

网友D:
只要老板肯花钱,我举手赞同。

网友E:
我还是同意hpqian的观点;PLC在行车上不实用,环境不好,1温度高   2震动大  3灰尘多  4浪费大。   针对20吨的,电气复杂行车较多,而维修人员少,我看并不是这样主要是点检维护不到位。天车电气对于一个电工来说应该是最基础的东西。我们厂20台天车俩连铸机每班只有4个人也干的挺好。

网友F:
天车实现plc控制主要是为了实现遥控控制。若是不实现遥控,单纯为了代替主令,那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G:
你是怎样改造的
我们厂是驾驶室加遥控。说白了是两套控制系统。我试过用PLC控制的话一套控制系统就可以拉。双梁5-20顿。

网友H(2008-09-16):
呵呵 我大学今年毕业  我是学机械的 刚到单位上班 我是搞点检的 我负责6台天车的 检查 我的单位是冶金性质的 刚上班一个多月 跟着师傅先学开天车学会了再搞维修.根据环境来定  PLC我觉得再我的车间不好用 我车间的灰尘大 我是在原料车间的 震动也大. 顺便问下 新手需要看看什么书呀 我想买本关于这方面的书 谢谢!
技术学到手 才是硬道理

网友H:
[分享]
大家好
技术学到手 才是硬道理

网友H:
--  作者:石头尖刀布
--  发布时间:2008-9-16 0:24:00

--
呵呵 我大学今年毕业  我是学机械的 刚到单位上班 我是搞点检的 我负责6台天车的 检查 我的单位是冶金性质的 刚上班一个多月 跟着师傅先学开天车学会了再搞维修.根据环境来定  PLC我觉得再我的车间不好用 我车间的灰尘大 我是在原料车间的 震动也大. 顺便问下 新手需要看看什么书呀 我想买本关于这方面的书 谢谢!

技术学到手 才是硬道理

网友H: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到 发多了
技术学到手 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