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3):
请问电力补尝电容如何测?有三爪的,其内部大概接成三角形的,

网友A:
用卡钳表直接测量电流即可!
I=kvar*1.44
例如:25kvar*1.44=36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卡钳表直接测量电流即可!
I=kvar*1.44
例如:25kvar*1.44=36A
好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