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3):
FROMP H2 H2E3 R0 K1
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FROMP H0 H2E4 R0 K1
的执行结果是不是和上面的一样??

盼望回复,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带的一个什么模块,然后找相应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对特殊模块BFM读指令
H2E3 是模块的BFM地址

楼主:
已经搞懂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