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各位大虾;常用线号应该如何标视,意义是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常用线号应该如何标视
ABC 三相  分别用黄绿红
二次回路的标号:
直流回路中
1~99为  保护回路,1~599为控制回路 701~999 为信号及其他回路
其中在保护回路及控制回路中单数表示正极回路标号,双数表示负极回路。
交流回路中
电流回路 400~599
电压回路 600~799
交流回路中应加字母ABCN等 表示相别

楼主:
danty .严重感谢。

网友B:
什么意思啊,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