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本人用delphi来监控omron的CP1H的动作,使用了Mscomm控件,能够通信,但是要用编程线和232串口转usb线全插到电脑上才好用,但是我想用一个232串口就实现输入输出,不知道应怎样设置MScomm和omron的设置啊,mscomm是设置的232口的啊。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了,QQ:76948338

楼主:
因为比较急,我在描述的详细点,两根线全连上时,232适配器有通信反应,但是拔掉编程线连232适配器都没通信了。但是我的mscomm的端口是设置的是和232连接的端口啊。

网友A:
呵呵有这回事?不要编程电缆,直接用个三芯想就好的,欧姆龙串口DLL就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