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带485口的PLC可以用485总线电缆直接将PLC 与PC机相连对PLC进行控制吗?

望大家赐教

网友A:
PC上带的可不是485接口,PC的串口是232的,需要加装485-》232转换模块。这样就实现了硬件上的链接,软件上用户需要提供合适的通讯协议与PLC做通讯,如果一些非公开协议,如西门子的MPI,那么需要加装通讯适配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只需要其进行开关功能,您知道哪些款的PLC可以用户自定协议吗?

网友A:
西门子S7-200,富士的SPB,黄石科威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