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关于FBS系列通信,在实例当中不知各位是否遇到些什么问题?

网友A:
1.用USB转232联机通信时经常断线----这点够郁闷.而且都说过很多次了,可是好象还是这样. 没什么变化哦.
2.PLC软件安装在有些电脑,电脑经常会出问题,好象兼容性不是很好.我碰到过很多次了,装上去后,电脑连机子都开不了了.(电脑都是些品牌机子)

网友B:
1.通信会有不稳定的现象。
2.扫描的时间相对较长。
3.控制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用USB转232联机通信时经常断线----这点够郁闷.而且都说过很多次了,可是好象还是这样. 没什么变化哦.
2.PLC软件安装在有些电脑,电脑经常会出问题,好象兼容性不是很好.我碰到过很多次了,装上去后,电脑连机子都开不了了.(电脑都是些品牌机子)
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次,不知楼下的有遇到吗?

网友D:
永宏连个技术支持都没有?
打他们的电话都是没人接.
要不就是什么代理来的,他们又什么都不懂.只管卖东西的那种.
本来想支持一下国产品牌,看来他们没得救了.
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这个优秀那个优秀,
纯属狗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通信会有不稳定的现象。
2.扫描的时间相对较长。
3.控制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不明显。

扫描时间真的太长了,一段程序放上面,和放下面动作都会不一样啊,我也真的希望能改进,这样编程人员才不回这么累,有时候我也会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解释的,在联机时用抑能完全正确的,到在实际的时候,输入点快一点就不对了,乱工作,脉冲数还没到就输出完成.

网友E:
恩,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不过,我怎么觉得奇怪,既然是上海办事处发的,回的人都有这么多了,怎么连个答复都没有啊,不回还发这个贴做什么,发了就要做到给人一个答复,询问一下到底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真的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永宏的出来解答一下问题,既然不回答,那你们问问题有意义吗?真的是非常的不满意!我们也对你们的产品有发展潜力,比较人性化,才提意见,希望你们改善改善。没想到啊,原来只打雷不下雨。现在开始反感了。

楼主:
对不起,各位!由于近期有一些状况,所以现在才回帖:
1.通讯不稳定是相对什么来说的,是永宏之间还是永宏与其它设备之间?
2.扫描时间是与程序的大小有关,以及高功能指令使用多少有关,还跟个人的编程方式有关,这些有没有考虑了?其它品牌也是一样的,在编程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把程序运行时间算上去
3.加减速时间还跟步进电机性能有关系,加减速时间过短会导致步进电机失步或加不起来?如果想很明显的话你可以将加减速时间调距离远一点,加减速性能跟步进电机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另外再补充一点:
引用 网友B:
1.通信会有不稳定的现象。
如果连接对象不是永宏产品,那其它设备出现问题的机会也较大;做工程系统的朋友都应该知道--牵涉通讯的时候,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比如:现场环境、接线、距离、连接设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USB转232联机通信时经常断线?
针对这一问题:   这个跟转换线质量有关系,还有跟电脑的USB口也有关;建议各位在遇到这种问题时先用排除法

网友F(2016-08-03):
一样的设备用不同的PLC做控制,别的PLC都正常,就永宏的不行,无语啊,设备厂商要求退货,无语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