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授权

楼主(2007-09-24):
这次是授权的问题,总是提示这个

Your software license has expired!
Please obtain a valid license.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除了去下个授权之类的办法

网友A:
插个U盘
把坏授权移到U盘
再把好授权移到C盘就行

网友B:
授权的问题
接到这个提示说明你的授权出问题了,可以按照楼上的建议试一下,但我的经验就是重装授权,把你电脑里所有盘里隐藏的AX~ZF(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文件夹里的授权都删掉,然后把你的授权重新装一下,在AuthorW里全选,右键Upgrade,可能会有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装的授权太多了,之间有冲突,建议就装两个64K就行了,一个RT的一个RC的!
还有就是每次装完授权,建议机器注销或者重启一下!

网友C(2008-03-11):
为什么我用U盘拷的授权不可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