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用s7-200的q0.0输出一个周期为500微秒,个数为40000个的脉冲序列
这个程序有什么错误吗?
LD          SMB 0.1
MOVW    500, SMW68
MOVW    0,SMW70
MOVD     40000,SMD72

LD          I0.0
MOVB    16#85, SMB67
PLS        0
小弟我刚接触,请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和您同样的问题,Q0.0的输出总为零,不知为什么?

网友B(2008-07-16):
我也是碰到这类问题,低频时没问题,高频时就无输出了??
请教高人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是继电器输出得原因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PLC是有问题的,用晶体管输出就会好了,周期可达到50微秒。俺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