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工作心得

楼主(2007-09-24):
来电厂工作4年了,搞了3年的二次维修安装工作,感觉二次工作只要是心细,多看图纸一般的问题就都能解决,维修设备前要静思一会,等有了怀疑的对象再干活,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得话,那你就看,看保险看看电源,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如线头掉了接线松了,有没有东西被烧,总之就是仔细的观察一般情况都能解决的,不过有些问题还是要看经验,有一次我修一台空压机发的是控制回路断电,查了查没有问题试了几次都是这个报警,没办法就把看了看油路发现油位有点低就加了一点油结果就好了,所以我认为在有些时候查不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过这需要时间。

网友A:
电厂?嘿嘿!维修设备?切,一帮混混!

网友B:
的确是一帮混混,说的没有,同感

网友C:
电厂二次回路有些部分很复杂,如果理解不透的话很容易造成事故.2楼,3楼干过电厂?

网友D:
现在我正在搞发电厂的设备安装,今天在发电厂领导在墙上的一幅照片,觉得好搞笑,明明不懂电脑居然还装着操作电脑,还将这张照片高高挂在发电厂的走廊上.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会不好意思,当官的就喜欢做做样子还要炫耀一下

网友A:
青青草,有机会看一下我修理加工中心你就知道什么叫复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来电厂工作4年了,搞了3年的二次维修安装工作,感觉二次工作只要是心细,多看图纸一般的问题就都能解决,维修设备前要静思一会,等有了怀疑的对象再干活,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得话,那你就看,看保险看看电源,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如线头掉了接线松了,有没有东西被烧,总之就是仔细的观察一般情况都能解决的,不过有些问题还是要看经验,有一次我修一台空压机发的是控制回路断电,查了查没有问题试了几次都是这个报警,没办法就把看了看油路发现油位有点低就加了一点油结果就好了,所以我认为在有些时候查不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过这需要时间。
现场是没有时间让你学习的!
主要是判断问题时要稳,准.尽量减少停机时间!

网友B:
回四楼的,我现在正在这鬼地方呆着不让走呢,虽然偶技术不跟他们比,但是凭什么把我们安装的留在这里?还不给发工资?去混过了就知道了,高手是有,但是大多数是混混

网友F:
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要这样去评价别人的技术含量,不一定要有很多多二次线路元件组成的电路叫复杂,少的就简单,要看你的程序怎样,我们厂的一台机器总共才4个行程开关,4 个电磁阀,但它的动作相当复杂,原来的用PLC,改用二次线路来控制就的确要花一点脑筋 了

网友A:
可怜啊!井底之蛙!

网友G:
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要这样去评价别人的技术含量,不一定要有很多多二次线路元件组成的电路叫复杂,少的就简单,要看你的程序怎样,我们厂的一台机器总共才4个行程开关,4 个电磁阀,但它的动作相当复杂,原来的用PLC,改用二次线路来控制就的确要花一点脑筋 了

一般plc替代接触器,倒过来更经济可靠?

网友H:
还是稳妥一点的好

网友I:
不要什么都自以为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网友A:
怎么都不知天高地厚啊,幼稚园啊

网友J:
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K(2007-11-25):
呵呵,电厂电工我也干了1年左右。对于2次我不太懂。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J:
只怕是:唯手熟尔!

网友L:
这里的高手好多的。

可惜俺刚刚出校门,不是很懂大家在说什么

网友M(2008-03-27):
水电厂二次,是有点技术含量,这些技术就是多年的经验,判断问题的方法,特别是目前电厂采用综合自动化系统,技术含量较大的设计院已经设计出来了,一些设计上和安装上的问题在新电厂的投运过程中也会逐渐暴露出来,被厂家和安装队逐渐消化,最后留给二次维护人员的就是一些技术改造的问题,这个就需要你多去熟悉图纸,把每一条电缆的编号和出处入处都熟悉了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至于说一些设备和操作规范,这个在水电厂里的都知道,这么多东西 说到最后还是-----熟悉设备,只有熟悉了设备,你才能有经验去判断和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

网友N(2010-06-10):
引用 网友A:
可怜啊!井底之蛙!
修加工中心 就是高手吗????哪个修加工中心的 叫你去电厂搞二次配电 你能干了??你见过电厂的大型配电吗?估计你没见过5米高的变压器!也没做过高压二次控制 。所以你才说 什么井底之蛙

网友O(2010-07-12):
不要小看二次回路 有些电路没几个原件 但还是很复杂的 我们厂一个软水处理设备  只有两个接触器和三个行程开关 但让有的工程师好久也转不过来圈哦  我的经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