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线制问题

楼主(2007-09-24):
请教2线制的问题

公司来了一个振动传感器
传感器有4个4~20mA两线制的信号输出,但4个的+接线是共用一个接线

请问:
AI模块331-7KF02-0AB0的4个通道设置为2线制,将4个通道的+线短接后 接至 传感器的电源极(+接线) 上。
这样接线可以吗?

楼主:
我刚想到一个方法

将AI模块的4个通道设置为4线制

将1个24V电源的正极 接至传感器 的电源极;
将传感器的 4个输出端 分别接至 AI模块 4个通道的M+;
将AI模块 4个通道的M- 接至 24V电源的负极。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两种做法

网友A:
两种都可以。但你不觉的第二种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