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我们厂的设备以前是用电路板来操作的,不过经常出现问题,现在想把它改PLC来控制,不过,设备要与电脑来联系,读取一些参数,我不知道能不能不用编程软件来读取数据呢?
     请大家给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用组态软件或单独设计系统来进行取数吧。

网友B:
编程软件好像不行
如果你是三菱Q系列PLC可以装三菱的一个软件,在电脑中监控数据

网友C:
准备用什么PLC?要不要我给您做一个!

楼主:
我想用最便宜的PLC,因为我的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D:
应该可以吧,看你电脑编程能力了。比如做一段串口通信程序,用MODBUS协议就可以和大多数PLC 通信。

网友E:
可以加个文本显示器;

网友F:
肯定能啊,只要PLC有通迅协议!

网友G:
肯定可以,以三菱FX2NPLC为例,考虑到一个通讯口可能被人机界面占用,需要再增加一个功能扩展板FX2N-232-BD,与PC COM口通讯,在PC端用高级语言编程,RS232通信读取数据,并用可视化界面将数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