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做了一个上位软件,想通过232和plc进行数据交换,但是必须要在编程电缆也连上的情况下才好用,拔掉编程线,plc上的232适配器都不能工作了.不知应怎样设置omron,本人刚接触不太熟悉,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不懂!!!没有编程线怎么通讯?

楼主:
那我用一根232转usb线可以实现电脑和plc数据输入输出吗。

网友B:
自己做个232倒232的就好用RS232的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