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高手

楼主(2007-09-25):
PLC:omron cs1G-cpu42H
通讯:232口出来通过232/422转换模块传输,再422/232进电脑
安装后发现CXP中PLC程序不能在线工作,而在上位机画面中设备的状态及开停都有显示及可以控制,想问下是哪出错了,会造成PLC程序不能在线呢?

网友A:
直接进电脑的10101 RS232口不就完事吗?为什么要转换模块转换呢?

网友B:
关于灯光装饰的PLC程序及梯形图,怎么做呢?

楼主:
因为PLC柜与电脑的距离比较远,所以加了转换模块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手?~~~

网友C:
不可能吧,今天我们还在这样用,没什么问题.
你的通信参数调整了吗?

网友D:
这个CPU上的2个口都可以与电脑直接联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