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看看

楼主(2007-09-25):
这是
这是自动冲床安装在冲头下方的一个汽缸。当汽缸动作一下,左边油管就会喷一下油。
请问这有何作用?是用来润滑冲头连杆圆头的吗?
这是自动冲床上开关凸轮装置,请问,那下面那个又是什么东西?那东西有两根出线。是个测速电机吗?

楼主:
测速
测速电机??

楼主:
我知道了

没人肯告诉我,我就把它拆散了。
呵呵...原来是个速度继电器!!

这个鬼东东也拆过了,但还是不敢确定它的用途。???

楼主:
大家都没见过?

网友A:
1,这个叫超负荷泵浦,它的作用是防止冲床超负荷工作的,原理很简单,此泵浦把高压油打进球头与滑块间的一个密封油室,然后会自动保压,当机台出现超负荷情况时,里面的油被挤出,同时被左侧的行程开关检测,机台立马急停,右边的是给此泵浦通气的电磁阀,当超负荷时它会切断气源,只有当你排除超负荷异常后,按下复归按钮,它才继续通气,让泵浦打油!

网友A:
2,他是速度继电器,作用是在冲床出现刹车打滑时,提醒注意检修,同时起保护作用!

楼主:
谢谢大哥。
这东西的作用原理我大致明白了,但我还有疑问要问:
 第一张图右边的那个行程开关是起什么作用?汽缸每动作打油一次,这行程开关就跟着动作一次。有什么用呢?

楼主:
[求助]速度继电器
这里应用了速度继电器究竟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