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5):
三菱Q01配GT1150为何我用PLC程序datewr命令一设定时间写入就出错,错误号4100,我看设定范围也没错呀,而我在触摸屏里设定时间反而还能被承认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赐教!!!

网友A:
时钟设定前需要对某个特殊继电器置ON,Q系列的SM1025(时钟数据设置请求)

楼主:
你好,只是你说的是用特殊继电器的情况,但我用这个DETAWR这个指令的话就应该不需要,因为我看到过一个程序是这样写的,并且此指令没有要求要什么特殊继电器呀,你们有用过这条指令吗?有点怪,别人用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A:
DETAWR指令是按年月日小时分秒,顺序来写入的,看看写入数据的范围对不对,如月不能大于12。

楼主:
解决了,我原来用的是R这个文件寄存器作时间设定,D寄存器用为读取时间,一直没有成攻,后来试了一下两个都用D寄存器就可以了,有点郁闷,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