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5):
如题:我想用步进电机驱动,但是需要不需要加编码器反馈.步进电机国产的就可以吧.

网友A:
步进电机通常是不带编码器的,当然也可以自己外挂一个,这么麻烦还不如直接买伺服。
另外,误差并不是只要编码器器就可以解决,这个跟你的硬件系统有关,比如系统运动部件分辨率只有1MM,误差达不到0.1MM。所以减少误差是需要提高分辨率为基础的。

楼主:
还不是想降成本,要不,早就用饲服了,要是不加编码器,步进电机是不是可以达到0.1MM的精度那.我是用丝杠来驱动的

网友A:
当然可以,举个例子,丝杆螺距为4mm,电机步距角1.8度,那它分辨率就可以到达0.02mm(不考虑细分,发一个脉冲移动台移动0.02mm)。

楼主:
啊,谢谢,看来是这样就不要编码器了,那步进电机的速度不知如何,可以达到1000转/分不丢步吗

网友B(2007-10-31):
小惯量的问题不大,过大的转距肯定会丢步的.

网友C:
你完全可以选择日本IAI的步进马达驱动的电动缸。
整个控制为半闭环控制,精度达到0.02mm.
我市作者方面的代理和技术支持的,可以与我联系
                 艾文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大的,一般国产的没有这么高的性能,百格拉和东方的应该可以,不过我们公司现在也有一款驱动器可以和百格拉的相比,不过目前在测试阶段,比较成功。

网友D:
我刚才说的是1000转/分

网友E:
楼主说的1000RPM要看你的负载和选的电机扭力大小,我手上有款意大利的不丢步步进驱动器,对电机的运行状态有预知功能,理论速度可达4500RPM,但那时扭力已经非常小,几乎没意义,只要你选择的电机扭力能保证你的负载,这个速度是没问题的。我的产品能实现用最小的电流输出任何速度下的最大扭力。

网友F(2008-07-29):
步进电机驱动,带运动控制卡,但是我还想自己挂一个编码器构成闭环,这样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