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5):
我们现场有一台角位移传感器。 本来工作一直正常,最近随机出现信号跳变。比如:本来正确信号是70%满量程,突然就跳到20% 维持1~2s,然后又正常。

这个角位移是电位器式的, 能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信号短路造成的么?或者是元件损坏?

网友A:
电位器接触表面有氧化,带来阻抗发生变化,(维持一段时间通电氧化减弱,阻抗可能会回来的),这是电位器及其他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的通病,只能换非接触式的,比如磁电式的绝对值编码器了,上海精浦机电(GEMPLE)有供应--021-32031167。

楼主:
谢谢~  长知识了
看来只能是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