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5):
现场有一测量液位的压力变送器,测量总高度是4米,变送器量程是0~30.7KPa,当初做了迁移后量程变为-37.5~-6.8KPa。
   今天我到现场去检查了一下,液位高度是0.58米,而变送器显示的是22%,
我计算了一下,0.58米高时变送器应该显示14.5%(0.58/4*100%),

请问我应该怎么调变送器??

楼主:
变送器当前测量范围(已做迁移)-37.5~-6.8KPA,可测实际高度0~4米(现场有浮子液位计可看)。现在,浮子液位显示0.58米,而变送器显示22%,理论计算应该是14.5%,相差了7.5%(即相差了2.3KPA),我应该怎样调整变送器的测量范围??

量程往下调2.3KPA,还是往上调2.3KPA??为什么??
请赐教

网友A:
你测量的液体密度是多少?是哪种安装方式?

楼主:
甲醇  好象是0.892
变送器是双法兰式的

网友B:
应该先校验变送器,使其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浮子液位显示能做到万无一失吗?假设导压管堵了或阀门开度不够,浮子液位显示也就失常了。

网友C:
首先要校验变送器 确定能在这个量程正常工作

另外,下限怎么会到-37.5KPA?   一般应该直接调量程(上限) 而不是迁移,然后用实际零点校正变送器零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