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ODBUS通讯

楼主(2007-09-26):
用GP37W2和西门子S7200建立MODBUS通讯要怎么在GP里面选择PLC型号.SIMENZI AG里面没有可用的MODBUS协议,请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为什么要用MODBUS通讯?

网友B:
用西门子里面的协议不就可以实现PLC与触摸屏的通信吗?

楼主:
主要是老板要我搞

楼主:
我用的是S7200CPU226,1口用一个触摸屏进行通讯,是PPI协议的,0口要要进行上位机的MODBUS通讯,有时候也需要进行触摸屏的MODBUS通讯.

网友C:
留个电话,或QQ号方便联系,,,明天可以一起做做测试的。。。

网友D:
我也想问你们这个问题,有哪位大哥大姐知道,谢谢。
我的QQ是36944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