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疑问。

楼主(2007-09-26):
s7-200自由口疑问。
如果所写的程序,一开机执行就把port0和port1都设置成了自由口模式。这样怎么和step7 micro/win通信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变成自由口之后,PLC在RUN模式下就不能与step7 micro/win通信了,除非将PLC至于STOP后,才能与step7 micro/win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