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7-09-26):
只做旋转运动来调整角度,没有直线上的伸缩,带动一个重约1.2kg的棒形物体在竖直方向作旋转运动,那个大大知道哪种步进合适,我总是觉得步进电机个头小了,带个这么重的物体承抽受得了不

楼主:
在问个很白痴的问题,步进电机是不是一般都是没有伸缩(除了直线步进电机和外加螺纹杆)。那个大虾告诉我下

楼主:
还有转矩,怎么计算,没学过这些冬冬,现在要选型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对了转动惯量是指什么?

网友A:
伸缩啥玩意儿?径向伸缩?还是说不考虑向心力?
要选电机,至少要知道转速多少?用在什么场合?棒状物 多长?要求精度怎样?哪里有精度要求?
转矩T=9550*P/N             P=功率(千瓦);N=转速(R/M)

转动惯量 自己看书。

楼主:
D=35mm L=800mm 6圈/分 精度0.5度
刚才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别人说这个东西转得慢~不用考虑力,主要考虑转动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