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6):
我们公司的西门子的C300逆变器全部报008开机锁死 晕啊 哪位高手能说说吗 谢谢了

网友A:
008开机锁死, 这说明由于OFF2或者OFF3或者网络造成的停机, 但是OFF1开车命令始终是"true"信号! 只要将OFF1的"True"变成"False"就行了.

通常是开机按钮被锁定在"开机"位置, 你只要用手指按一下开机按钮, 让该按钮弹起来. 即可008开机锁死----->009准备就绪!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不知道OFF2。OFF3在哪里找啊 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