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6):
我们现场有个西门子200站的24v电源经常无故过载,导致整个200站不能工作。但是一般过几个小时又能自动恢复,并且可以长时间保持正常状态。  平均每3天就有2次过载故障,持续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

本人接触PLC硬件不多   希望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哪里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我也想过  但是如果是短路的话,不会反复出现又恢复正常啊
这个模块的输出是到repeater和安全栅的  这两种设备都不可能出现随机短路的
如果是线路短路的话,没有理由自己就消除了

这种电源模块本身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故障么?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通风不好,热积累导致保护

网友C:
以下是本人观点:
1、是否直接使用s7-200自带的24V电源。
2、24V电源功率是否满足系统需求。
3、通风散热是否良好。
4、24V电源模块质量问题。

兄弟,为了系统稳定运行。减少劳动量,还是对电源进行更换。外置24V开关电源吧!选电源时注意功率与纹波的要求。

楼主:
如果说温度影响的话  晚上气温低不应该出问题啊

会不会是在温度高的时候对元件形成永久损害了,所以在通风常温也出故障

看来还是更换一个新的最保险  不过要从国内带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