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6):
10毫米上海锐奇手电钻故障,更换碳刷后,电钻开关左上侧自攻螺丝一但拿紧电钻就不工作,插头处量不到电机阻值,松开螺丝就工作。(开关正常) 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自己细心检查一下就得了。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手电钻,角磨机,这些小的手动工具的工作原理大都相同没什么难的
仔细检查一下大都能自己维修

网友C:
不怕麻烦的话你可以全部拆开,重新装一下
一般不会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