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程序

楼主(2007-09-26):
谁能帮帮我编一个三菱PLC程序控制AB两个阀门 接通电源后A阀先开启,5分钟后B阀开启(这时AB同时开者),2分钟后A阀关闭,5分钟后A阀开启(这时AB同时开者),2分钟后B阀停止动作,5分钟后B阀开启(这时AB同时开者),2分钟后A阀关闭,5分钟后A阀开启(这时AB同时开者),2分钟后B阀停止动作,5分钟后B阀开启(这时AB同时开者),2分钟后A阀关闭,5分钟后A阀开启(这时AB同时开者).......这么一个循环程序
赵智慧

网友A:
这类程序实现的方法很多,楼主应该先画个时序图,那么就能将问题简化了。
LD M8002
OR T3
SET Y0
LD Y0
AND T4
LD Y0
ANI T3
ORB
OUT T1 K3000
LD T1
SET Y1
OUT T2 K1200
LD T2
RST Y0
SET M0
LD M0
OUT T3 K3000
LD T3
OUT T4 K1200
LD T4
RST Y1
RST M0
END
其中Y0代表阀门A,Y1代表阀门B

网友A:
忘记说软件环境了,GX8.26编程软件,PLC选择FX2N(C),使用7.02版模拟软件。

网友B(2007-11-28):
用步进程序也可以,先写出SFC.逻辑关系比较简单.

              ycnxtmh@163.com  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