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6):
一台380伏160千瓦二极电动机,全部换线,淋油,烤干后,测对地绝缘(用多个1000伏兆欧表测达10兆欧以上),可是将每相(三相巳互不连接)分别接上火线时,实测机壳均有15伏漏电电压。若将零线轻括机壳,有很微弱的火花。试机时,起动不到二秒钟,变频器就保护停机,显示为对地轻微短路。但接成星形时能正常运转。此机内部接线没问题,使用的绝缘材料均是达到f级的。请教各位大师,是何原因引起机壳带电?

网友A:
是感应电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线有破损!导致漏电!

网友C:
一般槽口处易破线,按规程用大烘箱烘和浸漆试一次 .你处理得可能有点粗糙 .

网友D:
和我前几天的问题一样,只是我的电机是380V17KW的,用500M欧表,测得阻值为10M!但给一相接上一根220V火线(星点已连上),用电笔测得电机外壳带电.那肯定是不行的,虽然平时有10M那是绝对可以的.但此时的状况是不行的.

网友E:
我也遇到這樣的問題﹐我有一台380伏1馬力的小空壓機接上電運行后﹐若外殼不接地﹐對地電壓為120伏﹐測量其絕緣電阻良好﹐我把外殼接上地﹐測得接地線電流為零。請大家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