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我们现场有个西门子200站的24v电源经常无故过载,导致整个200站不能工作。但是一般过几个小时又能自动恢复,并且可以长时间保持正常状态。  平均每天就有1次过载故障,持续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

本人接触PLC硬件不多   希望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请适当将24V电压调高到26V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
或者供电电压降一点,20V左右,看看什么效果!

楼主:
调电压不行吧    故障的时候自动过载 输出为0啊

网友A:
电压调高后电流会降低,我试过,电流减低很明显,这样可以相对减小电流,躲开电流保护点。

网友C(2007-11-02):
电源哪里调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