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电流互感器在投入使用前都需要效验极性,原来的极性表摔掉不能使用,接线图如下。

当开关DK关闭瞬间毫安表指针向“+”端子方向偏转说明毫安表“+”端子所接的互感器二次端子K1与接在电池匝极的互感器一次端子L1为同极性,则验证极性正确。

--------------------------------
现在需要改进这个极性表,大致想法如下:
原来是以毫安表的偏转方向判断极性是否正确,有的时候指针偏转方向非常不明显,容易判断错误。现在想把红、绿两种LED和一个蜂鸣器来加入到原来的线路中或者取代原来的毫安表,在极性正确时绿色LED亮,蜂鸣器发声;如果记性错误,红灯亮,蜂鸣器不发声。
--------------------------------
遇到的问题有:
1.这个设备自带电源是1.5V AAA电池,互感器感应出的电流非常微小,可能只有几毫安,是否能使LED和蜂鸣器正常工作?
2.电流互感器是电压感应出的电流,LED和蜂鸣器在感应电流下是否能正常工作?
--------------------------------

这是小弟的一个想法,不知可行性有多高。
如果确实要把LED和蜂鸣器加入是否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应该怎么改进?

经朋友介绍说这里的朋友超级好,希望大家指点,小弟感激不禁!
E-mail:PDSCN@163.com
QQ:93825987

网友A:
想法很好,试一下就知道了,有问题可以想办法改进。

网友B:
楼主精神可贵啊,半夜三更还研究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比较急,大家给点建议啊!

楼主:
自己顶!没有其他朋友看到吗?

网友C:
估计不会点亮LED,蜂鸣器也不能。能否加一个由场效应管.电阻.电容构成的电路用仪表电池来推动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打算明天买材料试验一下。我会一直来关注这个帖子的。谢谢大家!

网友D:
来我也顶,不错的想法呀,谁有更好的方法说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