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小弟今天用eview与变频器进行通讯(modbus rtu),硬件方面已经通上了,但是不知道读写变频器数据时怎么实现,例如把数值0001H写进变频器地址1000H,怎样实现呢?
eview内写数据按纽的地址类型是  0x------------系统内部/外部输出节点
                                             1x----系统内部/外部输入节点
                                             3x------------模拟输入数据寄存器
                                             4x----数据寄存器
按道理应该选用4x的,但4x后面的地址就不知如何与变频器的地址对应,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同问,使用modbus rtu时4x的地址到底怎样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