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本人刚学plc不久,deco指令在说明书上说的不很详细,那位工程师能给解析一下,
如 decop  d1 m10 k3,谢谢

网友A:
DECO  编码,带P就是脉冲型指令,保证一个周期内运行一次

D1     数据软元件   M10  目标元件的首地址  K3代表目标元件长度
M10  K3就是只目标地址为M10~M21
这条指令的意思就是  到底哪个被编码取决于D1中的值,如果D1中为2,那么M11被编码,如果D1为3,那么M12被编码。

楼主:
谢谢解答,为什么m10   k3是指m10-m21而不是m10-m15

网友B:
K1表示4位
K2表示8为

网友C:
2楼的说得比较专业,简单地说DECO让  从M10开始数的第D1个M  置ON(M11是第1个M10是第0个)
D1=0时M10 ON
D1=1时M11 ON
……
K3是指 占用 2的3次方个M.

网友D:
楼上,应该是N×4个M

网友C:
再次说明是占用2的n次个位元件,不是4×n个,n最大为8,也就是最多可以占用256点。

楼主:
那就是m10-m17对吗

网友E:
不对,decop  d1 m10 k3的意思是d1中(16位)的低3位的值(只能是0-7),比如是7的话,
则k3m10(m10-m21)中的m17为1,其他m的值为0.

网友F:
K(X)代表有多少组,一组为4个输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