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这些日子老是查高压计量和低压计量表计电量不对应的问题,可真愁人,这不,又有一户200KVA变压器,高压计量变比15/5,低压变比300/5,一个月下来,高压跑了11000度,低压跑了6500度,这是供电所抄表得出,在我们检查头一天供电所抄表一次,到我们第二天检查,一天时间高压跑了90度,低压跑了36度,相差2/3,在检查过程中,首先看了变压器是否发热,不热,再看电容补偿在自动上,然后测量低压电能表二次侧电流为0.17A,检查接线正确,测量高压计量表计二次侧电流0.13A,通过功率计算得出高压\低压功率是相等的,也就是说,瞬时功率是一样的,那,一天下来的电量也应该是相同的,但实际电量不是,在看高压无功电量是有功电量的一半(有功表码209,无功表码137)而低压表无功电量高出有功60(低压有功表码148,无功表码210),供电所前几个月怀疑变压器损害大,更换了变压器一次,这次把低压负荷全部甩掉后,再量高压表二次电流0.05A,变压器损耗问题排除,供电所在我们检查前几天又更换了低压有功表,还是如此,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我们也不好下定论了,首先怀疑有三点疑问:一高压表是否有快?其二、无功补偿是否过补造成,其三、是否有人偷电。现在晕了,有那位高手给指点弥经!当时处理办法就是,一将电容拉下来,再跑两天,如果电量还对应不起来,更换高压电能表。如果换了表还对应不起来,就只有换高压计量箱了,捂捂!!!

网友A:
首先 偷电不成立。因为高低压计量间无负荷线。有两点应重点检查:一 计量表的电压线圈有无缺相。二 电流.电压线圈的相位是否一至。

网友B:
首先 偷电不成立。因为高低压计量间无负荷线。有两点应重点检查:一 计量表的电压线圈有无缺相。二 电流.电压线圈的相位是否一至。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都已经停电检查了一遍,错误接线,和缺相检查了,带电也用相位伏安表检查了接线,相位角也正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