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和PC的通讯

楼主(2007-09-27):
各位大侠!
    我要通过PC来读取PLC中的一些寄存器的值,同时对一些辅助触点进行置位啊,我的PLC是FX1N的,我还需要什么东西,才能和PC进行通讯,同时在PLC中要进行什么样的设置!
  如果用485BD的话,在PLC中该怎么编程啊,VB编程该用什么协议啊!有例子参考参考吗,我刚接触这个,什么都不懂,希望大侠给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对了
D区:ADDRESS=ADDRESS*2+1000H
那么X区呢!
比如:X001的地址是多少呢?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485BD有公开的协议,找找三菱通信手册,如果编程口则不需要。
我有完整的基于三菱编程口的串口DLL,支持VB、VC、Delphi有
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QQ:157610979
wjun7610@yahoo.om.cn

网友B:
对 三菱通信手册 上有例子的

网友C:
ADDRESS=ADDRESS*2+1000H   这个是编程口协议用的。

485的协议在FX通讯手册上。手册上说得都很详细。
PLC不需要编程支持通讯,只是把通讯格式与站号设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