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

楼主(2007-09-27):
小弟有一事请教:我们有一PLC控制柜,里边用的是S7-300的西门子PLC进行控制,在这个PLC柜子里大多数是数字量,有三个是模拟量,PLC柜子中还有控制电机的部分得用星三角起动电动机,不知强电部分对PLC有无干扰?

网友A:
电动机的动力电缆, 一定要和数字量/模拟量的信号电缆分开布线!

模拟量的信号电缆屏蔽层在PLC柜侧牢固接地!

DC 24V系统的 M端一定要和PLC柜的接地母排牢固地连接!

网友B:
楼上仁兄说的应该是PLC柜的信号地不要接到外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