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各位,先谢过了!
    我现在用CP341通过RS485与仪表做通讯,仪表支持485!仪表与电脑连接测试正常,按照发送数据的格式可以收到正确的反馈!现在在PLC程序中加入ASCII通讯需要的收、发块,把要发送的内容写到发送数据块中,发送使能端置1,可以看到TXD灯闪烁,此时接收使能端一直置1,但是在接受块中无法收到仪表中的参数,同时仪表的接受灯也不闪烁,请问是什么原因,情大家赐教!
   另请问,发送端使能和接受端使能是否不能同时置1?如果不能同时置1,是否应该编写发送端和接受端使能的循环程序,那么循环间隔应该保持在多少时间比较合理呢?
    情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没有理解通讯的格式,请仔细阅读仪表的通讯和命令格式

网友B:
1,发送使能是0-》1的跳变信号,接收使能常1
2,你既然用电脑连接测试过仪表,为什么不测试一下你的CP341呢??测试完了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C:
把CP341的A、B线颠倒一下试试,有些仪表是这样的。最好先找个485-232接微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