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7-09-27):
[讨论] 电缆线截面不够能用吗    一台47kw电阻焊机外加10kw拖动,选用16铜缆做临时外线。现在的问题是:买来的电缆截面只有13.25,能用吗?

网友A:
16的线本身就不可以,别说13.25了

楼主:
我从经济角度考虑是可行的。.16铜线额定约100A。47KW电阻焊机约70A[额定]。电机20A[额定]。共约90A.。由于负载同时达到最大额定负荷电流的概率不大,设0.8,预计电流约72A左右。又因为是电缆临时线外线加减电流互补,不考虑打折。如果是标准16线应该有余量。现在是临时线,不是永久敷设工程,截流量小于6A/平方毫米应该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B:
电缆载流量与电缆型号、芯数及环境温度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