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7):
前几天去朋友家玩
用电笔量插座 零火均发光 特意看看发光强弱 都一样
电器都能正常使用  去对门家量下结果也是一样
观察下墙壁也不潮湿
不禁挠头
一般情况下零线不断开 用电笔是量不出两根均亮的 即使亮发光也有强弱区别
可是不但均亮 而且电器使用正常
各位看官可有高见?

网友A:
零线有感应电的,但电流不大。用电笔有时会亮的。

网友B:
你朋友是在日本还是台湾?又或者使用了两相220V?用万用表量吧

网友C:
不排除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可能公用的变压器工作零线没和保护地线连在一起。关系并不大。

网友D:
是不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偏移,造成零线有电?同时不排除你使用电笔是不是正确?感应电否?

楼主:
我开始也怀疑是不是感应电
超级大手 朋友说的有道理

网友E:
一般楼房都是三相四线,如果有一相接地的话也回让零线带电

网友F:
电笔有问题

楼主:
电笔是当天才试过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