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8):
用pmac104控制直线电机,模拟位置反馈,da输出到直线电机,pmac的闭环下我只能用j=10000这样的指令,电机缓缓到达目标位置,若pmac闭环下能有直接控制DA的指令就可以产生方波,但我没找到,各位有何高见,请踊跃回复,不胜感谢。

网友A(2007-11-07):
首先用pmac104什么控制方式控制直线电机,模拟位置反馈有用相关的附件吗?
可以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