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8):
我们现场的西门子24v电源 经常出现异常声音 初步判断声音来自于图中黑圈位置
就好象变压器线圈振动一样,并且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自动降到21V

小弟对PLC 硬件不熟悉   高手们帮忙看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有必要更换电源模块么?

网友A:
可以找人维修

楼主:
晕~   问题就是现在在土耳其   最好在甲方不知道的情况下 搞定 ,另外在这里找人维修很贵的

上面我说的现象  持续时间不定,对负载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就怕电源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会出问题

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图中黑圈的位置是什么元件,好象是个变压器和电容?

网友B:
好象是24V电源输入/输出线圈,检查线圈是不是松动或是有异物,造成输出不稳定。最好求助西门子的销售工程师,将有问题的电源发回来换。如果修不好不是更耽误工期吗!更换也麻烦。

网友C:
先上个备件看看,是不是一定是电源的问题,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备件哦!!!!

网友D:
应该没有,有早换了...

楼主:
大法师果然有经验

看来只能从国内带一个过来   神不知鬼不觉的换上了

网友E:
看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的,可能是振荡电路问题,是否发出唧----------的声音,是的话要修电源了,不过开关电源很难修的

网友F:
应该是有异物导致的

网友G:
是不是修好了的额

楼主(2008-01-22):
没修 直接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