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8):
我们要对开关柜的触头进行降温,准备采取风冷的方法,准备每台柜里安装两台风机,请问能达到很好的降温效果不?而且像给开关柜降温用的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风机啊?
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听说过,更没见过

网友B:
我这里用普通100多瓦的2个风机在开关柜外面吹,上下侧各一个,开关柜门对应触头处开6个12x12cm的孔,用着还可以

楼主:
谢谢你
可我们要求把风扇安装在里面
估计也就可以安100多瓦的,大的也安不了
我还想请问你们的风机买的什么牌子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C:
没见过装在里面的。我觉得装两个在门上还不错。上面吸下面排

网友D:
我们工厂的所有控制柜上都有热管式的散热装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用普通100多瓦的2个风机在开关柜外面吹,上下侧各一个,开关柜门对应触头处开6个12x12cm的孔,用着还可以

网友F:
不要看多少W,要看风量多少才重要,有些功率似好大,但风量少。。。

网友B:
高压开关柜安在里面怕绝缘距离不够

楼主:
热管式装置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来加上去的啊?

楼主:
你说的对,得选一个功率小,风量大的

楼主:
你说的对,争取买一个功率小风量大的

网友G:
建议装空调,装风机效果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