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8):
谁能帮我把“测量蒸汽流量管路连接图(差压仪表低于节流装置)PN6.3MPa  (三阀组)”
(HG/T 21581-95)  HK03-119大致原理讲解一下,为什么三阀组在接入前要拐弯并抬高?谢谢了!

网友A:
从图看是差压仪表高于节流装置?图中7为排污阀,三阀组5在接入前要拐弯并抬高,是基于排污考虑,这样当导压管中有杂质时会向下流,而不易冲到三阀组和变送器中,可避免产生堵塞。三阀组的安装,由于其与差压变送器连接时,还有个是否便于操作、便于连接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