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配置问题

楼主(2007-09-29):
为什么我的QJ71C24N只有插在紧挨着CPU的那一个插槽里面,执行output指令时才不会出错,而一但插到其它槽上即便是重设了IO开关配置并重新全部写入PLC但一执行模块指令OUTPUT马上就出错并停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请大虾们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是否还是开关设置上的问题,需要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A:
位置不同,程序中对模块指令的地址也是不同的

楼主:
fumz78你好:
我按上面的配置,这样写指令行吗?开关配置是否有什么要求呢,按上面配置,开始IO号是0090H
指令:GP.OUTPUT U0 D350 D356 M150

网友A:
U0是模块的起始地址
不是放在第一个槽,这样地址肯定是不对了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Un中的n应该是9了吧!我试了一下可以了,我发一段程序你能帮我看一下吗?希望能指正,因为和变频器一一直没有通讯上,过一段时间CH2错误指示灯就亮了,如果不连变频器还一直不亮,是我的发送的数据格式不对还是参数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