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理寻址问题

楼主(2007-09-29):
关于物理寻址问题:
本人刚学习西门子,有些地方还是不甚了解,还请各位高人给与帮助.
如第一图所示,OUTPUT的地址长度应为4,
在第二图中却为PQW560呢,而不是PQD560呢?

网友A:
第一个图中设置的长度为4个字,第二个图中是对其中的第一个字的操作,而不是对第一个图中设置的所有数据的操作,不然八个字节,用PQD也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中设置的长度为4个字,第二个图中是对其中的第一个字的操作,而不是对第一个图中设置的所有数据的操作,不然八个字节,用PQD也是不够的。
谢谢你的答复,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如果按你所说,那就是地址560-567可以存储4个物理地址,用PQW查询对吗?每个地址2个字?
那..你看下图,查询输入652地址,用的是PID,而用PIW无效.但从第一图中看出长度也是4个字啊?

楼主:
我还是不是很明白 啊,没有人告知一二吗?

网友A:
与变频器通讯交换的数据,数据类型有字的,也有双字的,具体程序中用哪种数据类型,与该数据的功能定义是有关系的。如速度是一个字,编码器反馈的位置可能就是一个双字,要根据数据的定义来分析。程序中用双字来编程的,要是用字来搜索,肯定是无效的。

网友A:
看你的程序,输入和输出的前两个字都是按照字来使用的,而输入和输出的第三和第四个字是合起来作为一个双字来使用的,对不?具体原因,看看这些数据的功能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