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

楼主(2007-09-29):
有一直线移动滑台,在20mm内有四个位置,最接近的位置之间距离为3.5mm,怎么检测区分滑台不同位置?请赐教,急!!!

网友A:
精度高不?
用直线滑触电位器或光编码器
对位置信号进行处理就性了

网友B: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用差动变压式位移传感器测量吧
看看资料吧http://www.cgxk163.com/ProductView87.htm
有需要了跟我联系

楼主:
不需要太高精度,只要能区分四个位置就可以了。我已经用接近开关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