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ROFACE触摸屏

楼主(2007-09-29):
PRO-FACE触摸屏

在触摸屏上对PLC里的计时器的预置值进行设定,和读取当前值到触摸屏画面上来,该用哪个部件或标签。

网友A:
键盘输入显示器

楼主:
谢谢风之力,你是说向计时器或计数器写入是用‘键盘显示器吗’?那读取计时器或计数器的当前值用哪个部件或标签呢?

网友A:
键盘输入显示器既可以用来显示,也可以用来修改。

网友B:
使用计数器或计时器时,有两个值--当前值和设置值经常需使用;当前值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字地址,设置值通过另外的变量设置,如西门子的200通过MPI的,就可以在PLC方面的PV值上设置变量V;
你有设备可以直接测试一下。。呵呵

楼主(2008-04-04):
风之力哥哥你的QQ多少啊? (*^__^*) 嘻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之力哥哥你的QQ多少啊? (*^__^*) 嘻嘻……
如果你是美女的话,可以告诉你。...